刷W49F002UP BIOS ROM的成功率

楼主(2007-09-30):
感觉此ROM刷新成功率好低,不到大伙如何?偶用的是RUNFEII1800MINI的写玛机器`~

网友:
.............
我的580U没问题~
编程器的投资永远是值得的~

网友:
我的 威龙280  可以支持将近6000种型号  用着还可以  没有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
我用RF-2148U的,没问题.好象坛子里用这个的很少.顺便请大家评一下:2148行吗?

网友:
希尔特580U
无此问题

网友:
我今天碰着了,靠,次次都是校验的时候出错,芯片是无问题的,我这破WH-500AP,半年前800大洋买回来的,现在很多都刷不了了。W49F002UP应该是5V的吧?我用W49F002U代替都不行

网友:
我的LT--48没有问题,很好用.
大多数的芯片都没有问题.成功率可以保证.
有一点我有提醒,要保证刷新程序的准确性.那样成功率应该可以提高的,有些时候刷写失败不一定是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真羡慕你们的装备啊,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兄弟,此“大虫”多少MI啊?

2K左右

网友:
我的是威龙VP-38B+,可以刷这个型号的BIOS,没有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
我的垃圾编程器没问题的,

网友B:
49f002用垃圾编程器绝无没问题 用档次高的编程器反而会出现不兼容 ----卖编程器的人说的 我觉得真正比较难写的是39sf040和39sv040 反正我现在什么编程器都不信任 能用热拔插就用热拔插

网友:
我的是威龙VP-38B+,以前没有注意,现在刷49的次次都是校验的时候出错(偶尔也刷好一次)我不知是芯片问题还是编程器的问题,因为我离生产威龙的公司很近准备拿去检查检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兄弟,此“大虫”多少MI啊?

1840RMB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49f002用垃圾编程器绝无没问题 用档次高的编程器反而会出现不兼容 ----卖编程器的人说的 我觉得真正比较难写的是39sf040和39sv040 反正我现在什么编程器都不信任 能用热拔插就用热拔插

其实这个很难说,有些差的编程器写一些比较难写的片子一样没什么问题。
不过一个好的编程器还是省事很多,比如NF的芯片组很多编程器写片子可以写入但就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