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PB液晶,明基代工/主板不工作

楼主(2007-09-30):
DELL E176FPB液晶有5,和3。3V/电压/但就是开不了机/主板上就用了块GM2621-LF /谁有GM2621-LF哇。发我一块哇
开不了机

网友:
二楼的。这板没MCU的/三楼的。我想修好这板子。但找不到集成电路

网友:
还是换板子好一些,芯片不容易买到.虽然换板子连的线比较多.

网友:
有时候你会忽略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菜单的开关有一个短路的,所以才不开机的。我碰好几个了

网友:
不会的。我早就查了/路路有电压的。

网友:
明基及明基代工的液晶显示器开关漏电会造成各组工作电压正常却不能开机.如不行的话就只能换板了.芯片不好买不说.买了也不一定会成功.代用板花的钱也不多.

网友:
修好了。换了个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