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K RAM 到底是指哪一种芯片?

楼主(2007-09-30):
华硕P4S8X主板,PHOENIX BIOS,插CPU,内存条,主板诊断卡跑数C1-C2-C3-0B,然后蜂鸣器响两声,跑到0E就停下不动.
我看过主板诊断说明书,好像跟一个叫64K RAM的芯片相关,我真不敢肯定这是指主板上的哪一种芯片?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与最基本内存64K字节有关,不是那块芯片,看来你应该了解一下PC机的最最基本的知识(本论坛不涉及这些方面)。
如果说故障的话,就是内存有问题。
[
]

网友:
应该说的高端内存
其实还是内存不过~
去新手区看帖子~
诊断卡的说明书对于维修只能做参考~

网友:
谢谢你们的建议与回答,我很高兴,在知道自己基础知识缺乏的同时,也找到了维修的方向.真的谢谢两位版主了,预祝两位版主及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的全体朋友国庆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