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上面的英文标识

楼主(2007-09-30):
我附上一个例子,就是看不懂上面的英文标识。有什么资料或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有些你没必要一个个看懂,实际维修中不需要

网友:
嗯 同意 你只要知道是什么信号 发到哪的  POWERGD CPURST#~~~之类的重要信号查好就是了

网友:
A开头的模拟,D开头的数字,NC不连接,VDD电源,VSS接地 ,XTL接晶振。。。

网友:
我也有很多看不懂,别是较复杂一些的电路.

网友:
9494  我们都有是新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1脚是芯片工作电压接3V电压.
2和3两脚接晶震.
4和1脚一样接3V电压
5脚为数据输出.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南桥.芯片会外面的讯号传输到南桥.
6脚是一个芯片工作时候的频率,是芯片发给南桥的一个12.288MHZ的連續的數據時鍾周期給南橋.
7.同1脚.
8.串行数据输入,由南桥发给芯片。
9.同1脚.
10.同步讯号 ,由南桥发出一个48KHZ的同步采样频率給芯片。
11.复位讯号.由南桥发给芯片.
12.用于开机时候的报警.一般主板都没使用.

网友:
这是声卡的电路图呀,没修的价值。

网友:
致七楼的

你解释地很好,但不知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可以指教吗?

网友: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英语功底的,英语好学习计算机就好的多。哥们,咱也得好好学习计算机英语啊

网友:
看不懂,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英语六级,但不是计算机英语

网友:
这个好象不懂英语也可以看出是声卡芯片啊,上面不是标着啊,仔细看14脚到25脚啊

网友:
英语不是很好..所以帮不到你拉..上面有高手跟你解释..我也学习中

网友:
看出来拉是声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