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了网,别的都正常.

楼主(2007-09-30):
师傅们好,我这两块板子的毛病是:第一块装完系统后玩什么都行,就是上不了网,但显示连接正常,怎么也打不开网页。网络地址没有错。请问在板子上是哪个东西还有问题?第二块是装完系统后能启动,但是刚到“欢迎使用”的前一个画面就死机了,这又是何原故呀?我是个新手,请教了。
上不了网

网友:
第一块 你看看网络连接是不是只发送不接收?你看网络芯片的供电电压 是否正常。晶震起震是否正常
第二块 你试下安全模式下能进吗?如进的了 有可能是主板外设部分电路的问题 你只有慢慢的查了

网友:
换块独立网卡试试看。。。。。。。。。。。。。。。。。。。。

网友:
好,那我试试看,谢了

网友:
第二块能进实模式,第一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软关机关不了,显示"正在关机"画面就停住了,在点开始菜单.关闭计算机后,出现是"待机 关机 重启三个按键,其中待机键无效,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第一块板子:网卡驱动上对了吗?如果对试试换网卡晶振。

网友:
1,能抓到网络芯片,多为软件问题。2。系统没问题的话,大多为ICH挂了,我遇到死机,档机。做ICH就会好。

网友:
我也怀疑是软件了,因为插网线那里的灯在我点打开网面时闪亮,就是无法显示网页,提示:语法错误,还有就是找不支服务器。

网友:
驱动法有错。

网友:
用独立网卡就行了

网友:
换一个独立的网卡试一下,或用手去感觉一下你的那个板载网卡芯片有没有发热,不很的话就下掉不用了

网友:
独立的也不行呀

网友:
你是什么上网哦
网卡里有IP 设置
还有DNS 要设对!

网友:
对的,现在就是想不出别的思路了,

网友:
装的上驱动不?装不上。其它都是正常情况下。可能是网卡有短路。

网友:
能装驱动,网络连接也显示正常.

网友:
换一个独立的网卡试一下,或用手去感觉一下你的那个板载网卡芯片有没有发热,不很的话就下掉不用

网友:
第一块主板可以看看其MAC号码是否存在.

网友:
谢谢啊!!!又学到了些知识!!!

网友:
你放一个独立的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的软件高手也很多啊。。。。。。

网友:
换个网卡别人都不会么 还要这么多人说 是板的问题 我就有块还没搞好 PCI无时钟 其他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接收数据

网友:
还上不了?
把你的机搬到别的机可以上网的去 ping 路由器 DNS 看看通不通撒!

网友:
我上午刚遇到一个这样的毛病 系统重新做的了也不行 本地连接现实正常 共有7台机器 只有这个不行 IP是自动获取的 没毛病 想换网卡可惜不给我机会说是没过保修 现在也想不通 啥毛病

网友:
网卡只收不发一般来说可能是代理问题吧

网友:
只要网卡芯片,微热就吹掉..换独立的更省心.... 有好多板子是网卡芯片的事.

网友:
不要再说什么网卡 IP DNS 网关这类原因了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最先检查的常识 这里说的是硬件维修

网友:
晕,我是实在是没法了。

网友:
不能上网的情况,多会出在翻新板上.我遇见过,厂家说是pci通道可能有问题 ,南桥够戗.

网友:
第一个估计是客户端设置的事,第二个原因就可能多了。

网友:
你排除一下是不是网络设置问题,或者更换独立网卡试一下

网友:
有好多板子是网卡芯片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不了网可能南桥有问题,如果自带网卡的,拆掉网卡加张网卡试试看

网友:
拆下来,换独立网卡.

网友:
换了独立网卡 在CMOS里 把集成网卡关了吗 我就遇到过 不能软关机

网友:
关于关不了机,显示是那个画面,有些是这样的,你进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一个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面有一个USB Root Hub ,它里面有一个电源管理,
你在它前面打沟的去了就行了,很多机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