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免卡版的PC3000怎样安装,谢谢!

楼主(2007-09-30):
请问免卡版的PC3000怎样安装,谢谢!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很多的。

网友:
不必安装,只用配置一下路径等环境变量就行了。大多下载的文件已经配置好了,把它们解到根目录下就OK。

网友:
这个东东是免费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3000包括两个版本,一个是V14,一个是V12,修西数硬盘,用V12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其他硬盘用V14即可,V14E是14。00最新升级版本,部分模块是英文
2。运行PC3000最好是用老主板,建议使用586,BX最佳,尽量不要用非intel芯片的主板,修的时候把安装有PC3000的硬盘接IDE1,把待修硬盘接IDE2,然后在bios中把IDE2设置为NONE,并且一定要用ATA33的数据线,不要用ATA66的,否则会大大减低成功率
3。首先把准备装pc3000的硬盘格式化,然后把PC3000目录下的所有文件,考到C盘里(包括隐藏文件),直接硬盘启动即可使用,不需要再做其他该动,启动后在C:\下输入CD pc3kV14(或PC3KV12)回车,如果是升级版的,输入cd v14E,运行shell即进入主菜单
4.如果想实现中文显示的话,请在C:\下进入emul文件夹运行vgagac.com即可
5。如果操作MT硬盘,需把PCMX文件里的那行字,考到CONFIG里第二行EMM386.exe的后面(可以用记事本打开CONGIG进行编辑)
6.TOOL文件夹里有一些常用的硬盘修复工具,可以和PC3000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网友:
如果是新主板只有一个IDE怎么办?

网友:
软件版的和硬件版的有 什么区别,软件版的效果如何那

网友:
好象很复杂的样子
等到高手指教

网友:
得有耐心才行啊~~~

网友:
免卡的pc3000 能稳定吗????

网友:
免卡的PC3K刷固件没问题吧?

网友(2008-03-16):
不知道有没PC3000使用的视频教程下载。。

网友:
我准备做个试验,直接修改iso文件中的路径看看

网友:
这个东东是免费的吗?哪有下载,可以告诉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