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象管管座针脚定义.

楼主(2007-09-30):
索尼显示器的显象管管座同图中一样,(图是借用的).显示器有点发暗.尾板已拆下.查资料说换一电阻可调G2电压(索尼显示器在高压包上没有调整扭)现在不知那一个针脚是G2.望知道的老师告之.在此先谢过.
资料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你这个是使用在什么上面的,说了才好给定针脚定义.

网友:
就是什么型号的机种?

网友:
是苹果机1710.索尼OEM的.96年老掉牙的机器了.拿来练手的.有一个电容坏了,换上后亮度增加了些.

网友:
你应该可以通过看主板上的标识找到啊!
一般主板都有G2这个符号!
要是没有的话,你就看从高压包引出的细的那根接在尾板哪,那就是G2!

网友:
不如增大G1电阻,降低G1的负压方便些。
[
]

网友:
方向171上有调节G2的
就在行变旁边,是个可调电阻
G2是单独那根线引上去的吧?
你看板上有标没有~~~~

网友:
方向的太垃圾了,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这个东东要是受潮生锈 ,图像会很模糊,但过一时间又会慢慢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