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5V问题一直没搞懂

楼主(2007-09-30):
I/0,网卡(没网卡芯片的).电源管理IC.所有电解电容和CPU供电的管子.USB跳线.都全部拿掉了。。红5V还是短路。为048...
我没思路了。。高手帮忙。。。

网友:
ATX+5V短路的维修
ATX+5V   红色        ≥200Ω(Intel/Lenovo370主板≥70Ω)
①I/O
②CPU核心供电上管DS极导通
370主板,因为370的CPU核心供电用的是ATX+5V,478以后的都是用的+12V了!
③网卡芯片        惹祸的东西!
④电压IC         电压IC的VCC来自ATX5V
⑤COM芯片        主板上唯一用到+-12V +-5V的IC!
⑥USB口        最简单方法是把USB口的跳线拿掉!

网友:
具体什么主板?ATX5V阻值多少?

网友:
除了雨夜所说的,也有可能是各种插槽的+5V短路了,AGP、PCI、CNR都要仔细检查。

网友:
最后找不出原因,就归结到桥了。我的一块这样的板子就这样判死刑了

网友:
最有可能就是USB口了

网友:
USB拿掉了。。。阻值为048啊
板子好新啊。。不舍得枪毙啊.......
845的板的

网友:
看来是南北桥有问题,楼主不要受不住打击啊

网友:
:Q NONONO。不要这样对我啊。。
我这有两块故障一摸一样的。。。

网友:
把线路跑一遍不就知道了不必要什么都拿下来吧  仔细一点 要不搞一个放大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