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昏死了华硕P4BP—MX/S 无供电(已洗白)

楼主(2007-09-30):
华硕P4BP—MX/S无核心供电
接到此板时本来是内存插反,2号内存槽烧,9915烧
结果无意间表笔掉下来SB一边连LM324  第四脚的一个L43芝麻管洗白了,不加电
结果换掉芝麻管(代换的) 换上9915 后马上开机,为安全把324也换了,表现为
一上插板即上电
但是所有电压只有一半,必须点一点开关电压就正常,在假负载上测不到任何电
压量假负载二极休,都有阻值正常,于是换RT9241B  没有9602,看老半天只看到
这个9241B ,拆板上的换,一样,于是又换9241新的,晕,上反了,又换拆板上一
个9241B换上去,还是一样,
RT9241  3PIN  3.3  12 45 ping 0v
        9PING   1.5V
        10 PING  5V时有时无
        11  12  15  18  0.几V
        16  17   10PING 有 5V时为3.84V  没有时为1.8V
         19PING 0V
        20PING   5.1V

没思路了,不知道9241B能不能用9241代换?不知道SS的5V时有时无
是否正常?
还有不知道这个PG信号是9241正常工作时才有?还是一上电就有?

网友:
再补充下,内存槽1PING 1.3v 7PING 2.6   184 3.25V
9241旁边的小电阻电容什么也换过些,大估计都是好的。

网友:
关于9241
1:接假负载,1、2、3、4、5脚的电压一般应该为0、0、1、0、0。
2:我发觉你的板子9脚DVD的电压有点偏低,10脚SS也应该也恒定的高电压,一般为5V

关于9241,有很多帖子,去看看吧,也许会有收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ght=9241&page=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924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924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9241

网友:
ok 谢谢,看看去再说

网友:
:Q :Q :Q :Q

网友:
唉,没搞出来,把SB一边的芝麻管的焊盘搞掉了,洗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