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路中的Q1Q2Q3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30):
开机路中的Q1Q2Q3问题请教!

看老师画的开机电路中只有一个Q1
今天我测那块关机变重启的845板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

Q1后面还连着一个Q2(待机时中间脚有0.3V的电压,导致另一脚的5V与地导通,使Q1处于低电平状态,开机后中间脚0.3V变成0V使Q2截止,Q1控件脚成高电平使绿线与地导通ATX开机)
Q2的0.3V脚接Q3(第一脚接到一个101前端并直接分到一个14脚双排IC的第14脚上,101后端也连出一条线到14脚IC的第12脚上,待机时为0V::::中间脚待机时为5V,第三脚为0.3V接Q2的0.3V脚,而且还接着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另一边为5V然后接到一个472贴阻上,427贴阻的右端接到Q4第三脚.)

当开机时Q3的第一脚从0V跳变成5V,而Q3的中间脚5V及第三脚0.3V都跳变成0V,并且427的左端也变成0V,可是此472接Q4的右端却还是5.2V????????

测试了一下:手动将472右端强制接地,则472左端的5.2V也会被拉成0V的.是否472电阻有这样的特性???

还有就是我查不到开机电路中绿线进南桥的地方,我查到后来有两路,一路到一个14的集成电路上,别一路连到三排四阻的103排阻上,排阻的一个极是相通的,通过一个电阻连到一个100UF的电容上,电容又接了个场管.排阻的另一极共12条线全进南桥了..

请高手高手高高手指点!

网友:
看晕了
建议LZ画个简图出来

说不定画出来以后,LZ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