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鼠标接口不管用.

楼主(2007-09-30):
各位师傅~!
我这有台机器, 插上鼠标不管用. 我量了接口,有5V电压, 阻值也是700多,相差不多.
我开机加电后量旁边0欧的小电阻.有一个5V 一个1.2还有两个没有电压.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
求助

网友:
查一下鼠标接口有没有虚焊,查一下保险电阻有没有坏和保险电感

网友:
看看排容有没有坏!!!

网友:
你先拆掉旁边的排容,看能不能好,不行再换I/O试下

网友:
鼠标接口有关的1、相连的电容(排容)2、相连的电感3、上拉电阻(472排阻)4、由鼠标接口至IO的线路是否有短路或断路5、刷BIOS6、IO问题7、南桥问题

网友:
以上方法都用过后还是不行就换PS/2接口

网友:
修不好就是你的事了,所有的方法都说出来了

网友:
PS2口不能用修复率很高,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无非就是:上拉电阻,排容,电感损坏。在并口,串口,软驱口能用的情况下,I/O的损坏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2008-01-28):
修不好就是楼主你的事了,所有的方法都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