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O后能亮,可是冷却后又不亮?嘛问题?

楼主(2007-09-30):
这两天碰到好几片杂牌的845主板,有845D的,也有845E的。
经检测是IO挂了,换好后上内存显卡一切OK,
以为OK了,给了客户,可是客户反应不亮了,反复重启,到手后发现也是这样子,于是加焊IO,故障排除,以为是IO虚焊,又给客户,
结果又还回来
换了IO后我点亮了,可是放了一会儿再测却又点不亮
郁闷死啊,,
哪位兄弟解决过?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有可能不一定是I/O本身问题,有地方接触不良,当热膨胀的时候接触良好。

网友:
我也与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是IO离南桥太近了,南桥空焊了,一加热IO当时一会可以点亮,过一后冷却了就不行了.

网友:
#3 好像有道理!

网友:
烤箱烤
然后加焊SB

网友:
加 焊 下 南桥,

网友:
恩,不错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南桥有问题,一般有什么办法处理呢

网友:
如果IO离SB远的话
要考虑IO下面的PCB变形中层断列的可能

网友:
IO离SB很远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那不是求不了了

网友:
我也碰过好几张这样的板,但是没有一张修好的.它就是要插上电源,有风枪吹着然后它就会自己通电.关掉后,再开又不通电拉.南桥加热也不行 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见过两块类似的板是在我店里能点亮在客户家里怎么也点不亮后来我把32.768晶振和它的引脚上的两个小电容都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