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30):
接手后,打开看到从行场振荡芯片出来经一电阻和
三极管
后连的634击穿,用640代换后试机正常
芯片
显示器

网友:
楼主应当看看行场振荡芯片的型号,从第几脚出来,如果是从BOUT出来经一电阻和三极管后连的634那它就是升压管了

网友:
如果是Bout的634击穿,还能显示吗?
楼主没说清楚,汗ing

网友:
行幅窄还有种:就是行逆程电容坏!此时手动调行幅有变化(注意变化小的时候可能你感觉不到,以为不变)

网友:
我这里的CRT倒是常见一种通病,高压包和阻尼管的连接脚空焊的不得了,不及时处理,后果难料,轻者烧行管或行幅,重者板子都烧出一个洞
故障原理未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