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L4S5MG开不了机

楼主(2007-09-30):
CPU风扇转动,主板上的灯也亮的,就是开不了机,连CMOS也进不了。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用检测卡测一下,它跑到多少,再来判断你的板子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进行一些基本测试

网友:
楼主比我的一些客户要厉害,他们往往会说:我的主机一按开关就工作了,灯亮了!,就是显示器不显示,帮我修修显示器吧

网友:
基本测试。
版主

好冷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