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的维修

楼主(2007-09-30):
我想问问张先生:是不是不需要其他高级工具,例如pc3000,仅依靠一个串口线(可以自制),利用ST的维修指令,就可以修理ST的所有硬盘?

网友:
指令现在已经不是很神秘的东西了
但是,有指令不会修却大有人在

修硬盘----------同样的工具给不同的人操作,功效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那么,通过com口来传送指令,是希捷硬盘独有的做法,还是其他种类的硬盘也有呢?

网友:
其他的盘也有,以前也有其他盘的COM线卖的,由于其他的盘直接通过ATA接口已经足够强大现在一般不用COM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