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smbus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楼主(2007-10-01):
想知道smbus的作用和工作原理,有那位大哥能告诉我呢?

网友:
好难解释,我自己的感觉是,利用I2C总线来进行系统管理,两条线,一个是时钟,一个是数据,
主板上常见用处是南桥,时钟,内存SPD。。。。。。等之间的非程序数据通讯使用的,仅仅管理
例如:BIOS调节超频,识别内存参数等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系统管理总线数据

应该系统SB,NB,之间相互通信的时序管理哦

网友:
时钟线和双向数据线组成的SMbus不是NB SB之间的通讯的时序管理
cpu核心电压VID管理芯片(少数主板有)是通过SMbus来和南桥/BIOS通讯的
内存的SPD利用它和南桥/bios通讯,并表明内存的参数,当然可以由用户干预,BIOS亦可由此来判断某插槽上无内存模块,从而关闭该槽的时钟(不管是VIA的独立CLK还是intel的北桥提供内存时钟),相信大家都遇到过没有内存的槽是量不到时钟的,懒惰的RD也可能不关闭这个
因此,时钟芯片理所当然和南桥/bios也有通讯,另外通过SMbus,用户可以逐兆调节主板时钟频率什么CPU啊内存啊PCI啊,老板子BIOS里面都见过
设计全面的主板电压、温度监控等责无旁贷要和SMbus走到一起来,MSI、ASUS等主板的一些专用芯片和某时期主板上大量出现的监控芯片和南桥之间的SMbus的联系还牵扯到各供电问题、复位问题等等.....

个人看法,欢迎拍砖

网友:
笔记本电池里面的一个管理芯片:PS501

“PS501包括一个符合SMBus v1.1协议的SMBus通信引擎,目前所有的笔记本电脑与笔记本电池的通信都遵循这个通信协议。SMBUS是I2C通信协议的一个子集,使用带有I2C通信接口的处理器或者用软件模拟I2C通信接口的方法,都可以很容易地读取PS501的SBdata数据,应用到不同的电子产品中”

SMbus属于I2C总线,较低的工作频率和串行的数据传输速率,并没有使飞利浦的这个发明和intel的延伸被淘汰,当今计算机硬件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使机器人性化的诸如笔记本电池管理、节能、安静这样低信息量的数据需要处理,而I2C的简洁刚好合乎需求

网友:
串行口技术总线的应用特征与选择
http://news.apacsource.com/doc/7609_9.aspx
SMBus:看不见的战线
http://www.ednchina.com/blog/avan/3846/message.aspx
台式机主板
http://www.intel.com/support/cn/ ... bc/sb/CS-021820.htm

请注意以下对 PCI 常规总线连接器的考虑事项:

所有 PCI 常规总线连接器都是总线主控
SMBus 信号连接到 PCI 常规总线连接器 2。这使得支持 SMBus 的 PCI 常规总线附加主板能够访问台式机主板上的传感器数据。特定的 SMBus 信号处理过程如下:
SMBus 时钟线连接到针 A40
SMBus 数据线连接到针 A41

网友:
佩服楼主,如此问题惊动了这么多的高人。学习了!

网友:
感谢张老和版主的解析,努力学习ing

网友:
楼上诸位总结的已经很全面了。

其实可以理解为南桥/BIOS/内存/等等需用要人工干预调节的通道。

网友:
大专业了, 有些搞不懂,我以为I2C总线只有家电里面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