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711F求助

楼主(2007-10-01):
各位,我接了一台PR711F的显示器,开机尖叫,测高压电源部分短路,烧了一个FS7KM16和一个J449。本人主要是修主板,对这种电路不是很熟,请各位指点一下如何修,谢谢!!

网友:
FS7KM16是双阻逆二极管。就是两个阻逆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J449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用于降压型的二次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