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4S5MG/GX+ BIOS

楼主(2007-10-01):
电脑BIOS出问题了,找了一大圈才找到这里,却又无法及时下载,真遗憾。我下午加了条512的内存,然后再开机时就提示BIOS出错,不过显示没问题,而且软驱还能引导,但是我找不到L4SMG/GX+的BIOS文件,就是那个扩展名是BIN的。精英的网站上只有EXE的文件,1.0d和1.0e的,那到底是DOS下用的还是WINDOWS下用的?我的机器起不来。用别人的笔记本上网来查,这笔记本还没有软驱,我还不知道改怎么把文件倒到软盘上去。如果有大侠的话,麻烦发一份到我邮箱: fairborn@sogou.com 谢!

网友:
我把我遇到的情况写详细点,以便各位高手帮助分析。
主板型号 L4S5MG/GX+ V5.0 (主板上这么写的)
出问题前的配置:
C1.8 256M 现代内存
开机后显示 DMI POOL 有问题,然后就停下不动了。但按键盘任意键就可以过去并进入WINXP,任何操作都可以,无问题,所以就这样用了好几年。
出问题是昨天下午。 我想扩条512M的内存,去科技市场买了条KINGSTON的,插上,显示DMI 核实什么的,具体我记不清了,一串英文后面带着省略号。按什么键都没反应。查上我原来的现代内存,又恢复原来的情况。于是我认为这条KINGSON内存不兼容,就回去换了条“宇展”的,插上后开机,情况和单条现代的内存一样,然后我又把现代内存增加上,开机没问题,进入WINDOWS,在电脑属性里查到内存为768M,我还试着放了个DVDRIP的电影,一切正常。 这样我以为没问题了,就把机箱盖子装好并把机器放到电脑桌里面的位置,插好各种连线,开机。开始似乎也很正常,我就出了房间,没两分钟听到机器长鸣报警然后自己关机了。我以为是内存没插好,就又把机器打开,把内存重新插,然后再开机。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开机显示BIOS CHECKSUN ERROR, KEYBORD ERROR之类的,提示我插软驱(软驱被我卸掉了,)我就把软驱又插上线。提示我插入系统盘,好容易从柜子里找到一张能启动机器的软盘,把机器启动起来进入DOS,这时候我判断,BIOS确实是出问题了,但是BOOTBLOCK应该没问题。我想重新刷BIOS,但是找不到这板子的 BIN文件。
各位高手给我些建议,看我分析的是否正确,并帮帮我如何解决问题。 谢!

网友:
我是初学者,帮你支持一下。

网友:
你把买来的内存不用试试,是不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回楼上的,这三条内存在买内存那个门头上的机器怎么都好使,没出任何问题。所以说,我认为我的主板原来BIOS就没刷好,隐患一直存在,只是在扩内存后才显现出恶果来。

网友:
没有人帮我解答问题吗?

网友:
问题算解决三分之一了,搞到了BIN文件,原来把EXE文件运行一下就解压得到BIN文件,从精英的官方网站上就有。我原来不敢运行是担心这程序是在WINDOWS下用来刷BIOS更新的,怕把运行的电脑误刷。今天问了个做产品的同学,他告诉我直接运行就得到BIN文件。另外三分之二是不知道PCB版本号是否合适,精英网站上只有3 。02的,还有就是现在找不到有软驱的机器,不能把文件倒到软盘上,比较麻烦。靠。

网友(2008-03-10):
L4S5MG/GX+V5.0A

方型紫色板主板型号: L4S5MG/GX+V5.0A
方正的老机子了 谁有它的blos啊
  谢谢了

网友:
联想和清华同方的

ECS L4S5MG-GX+5.0A(040405).rar

清华同方

l4s5mg5 联想.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