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十分钟黑屏

楼主(2007-10-01):
型号是107F41..原来故障是烧行管..换上之后使用正常.只是几分钟而已...只过了十分钟左右之后就自动黑屏..

可是检查不出任何不正常的地方..然后过半小时打开还是正常.十分钟之后还是黑屏..

想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
我有台飞利浦107G的机子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候黑屏..黑屏时.灯丝也亮也有高压声呢.

但要反复开关几次就可以显示了.

有时还会有白屏并有回扫线.

难修啊.现在都扔在一边了........飞利浦啊..简直是非离普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懂修CRT
但是,你的显示器是不是自动待机了?

网友:
监测一下行供电,看行电流是不是在黑屏时变大,而后过流保护。如果是,查一下行管的型号是不是合适?行管的放大倍数在10左右,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是与某款机型的设计电路相配套,所以我们在供换行管时也不是随便拿一个就能用的,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代换行管后,可以测一下行电流,只要行电电流在300-600之间变化(随分辨率),同时行管发热量不大,基本就属于正常。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CRT,是维一的17寸机器,故障为行幅调不大(可正常调大调小,但始终不能满屏),同时加电开机十分钟左右时行幅开始缩小,而后黑屏。关机一段时间再开机还是同样现象。根据经验判断该现象类似行包漏电,有可能是包的问题。
   拆机维修时监测行供电电流(串在行包前)刚加电时电流为550MA,行激励波形正常。在使用十多分钟时行激励波形慢慢缩小,行供电电路慢慢增大,最后到1.1A时黑屏保护。同时屏幕图像在慢慢向中间压缩。
   继续检查发现行管换的是D2498,这应该是电视机上使用的行管,立即更换为C5411,行供电电流稳定为330MA,但屏幕图像偏暗,行幅不可调。
   检查发现二次供电只有51V,没有升压。关机测试发现二次供电管Q304(IRF630)击穿,更换后故障依旧。检查BOUT波形,发现波形已经严重畸变。继续向前检查,静态测试Q303(2N3904),Q302(2N3906)正常,焊下Q303,Q302再测试 28脚BOUT波形,同样畸变,判断IC301损坏。
   但结果是更换IC301后故障依旧,同时新的TDA9116换上后,FBT还发现吱吱的声音,测试B极的频率只有24.2K。将换下的TDA9116换回。
   在查阅TDA9116的PDF资料时,看到其16脚为BISense脚,是二次供电过流检测端,是检查IRF630的电流。顺着Q304的S极向下查,发现R311和R343并在一起,阻值各为0.11,已经变为无穷大。将这两个电阻用0.33电阻替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上的真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2007-11-23):
行供电,看行电流是不是在黑屏时变大,而后过流保护

网友:
行管的型号是不是合适一般是与某款电路相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