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A焊台温度问题。。

楼主(2007-10-01):
一般大家都是调到多少焊接的?又或者不同温度有不同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铅的一般300度就够了。
无铅的高些,我的公司里面建议380~400

网友:
另外,看你烙铁的质量.
我们公司里是白光数字显示的。发热也快。
一般国产的不怎么准,可能要调高点,烙铁寿命也不好。

网友:
先了解下焊锡的熔化温度吧。
再根据经验估算下拆焊东西时表面需要的温度。再估算一下打到多少度焊头能达到多少度。再根据你所使用的焊台的经验看其续温能力如何。

然后看你用什么焊头,要焊拆什么东西。
焊头大,拆焊的锡面小、薄,就可以调低些,焊头小,要拆焊的锡面大、厚,就要调高些。
去看看我帮朋友新买来时测的一些粗略数据: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5408

网友:
300-350 不建议高于350
烙铁头氧化的太快~
这个具体温度是和焊丝有关的~ 好的有铅焊丝比普通有铅丝要求的温度低~

网友:
我目前用的是安泰信936,普通仿的白光刀头。焊普通小地方我一般打到300-400度,300以下觉得焊细小的地方还行,焊锡面积大一点厚一点就熔得慢。

网友:
我主要是用刀头的。。。知道刀头的就行啦。。
我这个是新买的。。所以不习惯啊

网友:
谢谢分享 刚下来看看 真不错

网友:
一般打在350度。

网友:
主要看焊锡丝。

如果是用无铅的,那不用说,温度一定要高,最常规的Sn99.3-Cu0.7的锡铜合金无铅焊锡丝的熔融温度就得227摄氏度,工作温度一般需要再增加50摄氏度,线径用细一些比较好。如果是SAC305(即Sn96.5-Ag3-Cu0.5)那温度可以稍低一些(约10摄氏度)。

如果是普通的锡铅焊锡丝就要看含锡量了。63/37(即Sn63-Pb37),没话说的了,共晶体温度183摄氏度(液相和固相温度均为183度),工作温度大概就在220-230就OK了,太高不好,容易造成烙铁不上锡(因为锡总处于液态)。60/40则液相温度:190,固相温度为183。60以下的就不再列出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我联系,我这里有一份锡铅焊料温度相线图,大概可以根据这个图来设置焊接温度。

还有一点就是,要同时注意焊接母材(PCB、电子元件)的耐温程序,否则会容易损坏母材。

网友:
还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烙铁头,马蹄型焊普通小地方我一般打到300-400度,300以下觉得焊细小的地方还行,焊锡面积大一点厚一点就熔得慢。
尖头的,我一般都在380

网友:
无铅起码要打到380以上,建议是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