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7-10-01):
我的电脑配置:主板技嘉GA-VM900M(集显) CPU CD3。06 内存KM512硬盘SATA160G 金河田电源
出现的情况是:重装东海电脑公司版的7。2 7。3 7。5这几个版的克隆XP,在克隆结束重启过内存条时滚
了约2分钟左右就不动了,这后就会蓝屏,不知是何故。(装7。0和其它版本或安装版正常)
电脑配置

网友:
软件问题不属于本站的讨论范围!
你装个正版的WINDOWS XP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装系统重启过不了滚动条(再问)
我的电脑配置:主板技嘉GA-VM900M(集显) CPU CD3。06 内存KM512硬盘SATA160G 金河田电源
出现的情况是:重装东海电脑公司版的7。2 7。3 7。5这几个版的克隆XP,在克隆结束重启过内存条时滚
了约2分钟左右就不动了,这后就会蓝屏,不知是何故。(装7。0和其它版本或安装版正常)
是软件或硬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