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上电无反映维修思路

楼主(2007-10-01):
如题:
我的笔记本,TCL 2200  能上电,但无任何反映,屏幕没显示,发出“DO DO”两声,想请教各位维修的思路,限于从没接触过笔记本维修,所以我算是菜鸟了.还有另外一个笔记本,拆了后明明只有2个DIM槽,而且只有一根SD 64M,但2000及XP里却显示128M,用everest还显示共有3个DIM槽,奇怪了.....

网友:
没显示,估计也没诊断卡,就测相关电压吧,能上电,就测CPU电压,没有就是问题,
你仔细找下,应该是板载的内存芯片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有顺序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的供电电压与台式机的不同,我没参考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