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7-10-01):
原先是没有问题的有报警声。救护车那种。应该是温度过高。测了一下供电管。穿了一个所以才换的。换了一个后。
一开机。测试卡闪了一下就灭了。这现象一般是保护了。检查管子有一个击穿。直接换了(性急。。)只换了一个。冷了。上电。还是保护..再测。。换上的又击穿了。而且多了一个也穿了。后来一次性全换了...上电。还是保护。再测。又穿了。
我都不敢再继续换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排除后极短路径则更换PWM

网友:
查供电电路,短路现象!哪里造成的,(MOSFET管,电源管理芯片,滤波和电解电容,等)

网友:
顺藤摸瓜,排除故障后再换!

网友:
查ATX供电是  否过高,在跑一线路OK

网友(2007-11-16):
查供电电路,短路现象!哪里造成的

网友:
好东西真不少,不过新手都不能下载,真着急

修不来主板 -5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