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加热板

楼主(2007-10-01):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df9ede1b2bae.jhtml

尺寸够大,做下加热应该不错。

网友:
380V 没必要~
另外这个估计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
远红外电热板,一般用在烘箱内,表面温度只能达到100多度,做BGA温度达不到(一般用在底部加热)150~160度

网友(2007-12-28):
呵呵,我认为可以用,要是1500W的功率的话,肯定够,温度控制和发热板应该没什么大关系吧,更取决于温控仪,就算用于烘箱,我看见的烘箱也有500度的

网友:
建议找找我发的那个..样子差不多,但是是自己绕炉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