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796F,上部分无图像

楼主(2007-10-01):
一联想的GJ796F,先开始的故障是开机无反应,开壳后发现300V鼓包,查保险坏,整流桥和开关管没问题,

此机电源是STR-G8656SD  还有一电源标识为IC902  MC33260P,开关管K2996,不知此电源是如何工作

为什么会有两个电源,网上查资料说是有一个什么PFC,不太了解,高手路过的话,给解说一下,

现在的问题客户用机器两天后,再次抱回,开机图像只有下半边,图像还有抖动,开机壳,发现300V再次鼓,

换上后图像无抖动现像,但只有下半部分有图像,   此机场块是STV3302A,在网上没有找到此IC的资料,

哪位路过的朋友知道此IC,给解说一下各脚位的作用,谢谢 !

网友:
场块是STV9302吧?,你好好查电源和场电路,电源是常坏+300V电容,场电路不正常,吸只有半幅显示.

网友:
PFC简称功率因数,在有些显示器的电源部分会设计这种电路.一可以保持有更宽的交流输入的有效范围,通常为90V到270V.二输出不随输入电压波动变化,因此可获得高度稳定的输出电压,三高于0.99的线路功率因数,并具有低损耗和高可靠等优点;MC33260和K2996共同组成了功率因数电路,以保证DC300V的稳定.老爆300V电容,可能就是这部分电路引起的.在换新电容以前,你最好用表测一下,看DC300V究竟有多高.图像只有下半部分正常,说明场输出电路差一组正供电.检查DC14V到STV9302供电脚之间的元件.

网友:
长风兄的解说让人受益非浅,   我查了DC300V电容处的电压为304V, 换了300V的电容开机,图像还是只有下半部,经查无坏件,准备坏电容,发现场块和电源散热片上大面积的潮湿,仔细看发现是DC300V电容放炮炸开,导致内部电解液喷洒出来,使某些电路出现轻微短路现像吧
用酒精和洗板液把板上的污物清理干净,后拿热风机烘干,装机试机,图像恢复正常

  学习中

网友:
很多的场块光栅分上半场和下半场,由二个引脚输出,它们共地.循偏转线圈去找,或找场输出的二个脚,输出线路没开路的话那就是场块本身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