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

楼主(2007-10-01):
我这有一台杂牌显示器,开机正常用一个小时左右屏幕就黑了,请问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每次都这样的话,可能是热性能不稳定吧

检查下什么元件老化或是性能不良,主要是哪里过热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
显象管比较热,其它的都没有明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