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纪本装系统

楼主(2007-10-01):
接了一台COMPAQ笔纪本,具体型号忘记了,配置为C400+128(64+64)+6。4g硬盘(好像是4400转的,真够垃圾的。)

故障现象描述:

具体故障为系统坏了,重装系统时用GHOST版无论新旧碟装到94%时都会出现GHOSTERR。TXT的提示,用正常的系统盘提示

配置太低,安装不能继续,强制继续则安装过程中死机,但安装98的GHOST版却没有问题。

以为是光驱的问题。

网上的解决思路:

1、光盘NG,更换光盘(已更换过无数的光盘,这条跳过)

2、通过转接口,将笔纪本上的硬盘接到台式机上现将GHO文件复制过去以安装(本人无转接口,故也跳过)

3、将GHO文件复制到U盘上,并让U盘自带启动功能。。。。。(跳过,那破机的USB只支持1。0!)

4、更换光驱(跳过跳过,想都别想!那机主人想必也不会再为这机投资了!)

看来没戏了,得自己的想办法,以下是自已的解决思路:

因为每次都是94%的时候跳出对话框,时间上的固定性,证明光驱发热
要想办法让光驱降温。

降温方法1:降低激光头的功率(找了半天没找到像台式机光驱上调整功率的那个电位器,放弃)
降温方法2:安装时拿风扇吹(不是方法的方法,估计就这样试了)

找来一家用风扇,对着光驱用最大风量边吹边安装,满怀信心的期待系统安装好。92。93。94。95。。

哦MYGOD!还是不行,那该死的对话框又像瘟神一样跳了出来!!!

用手摸光驱,不是很热啊,怎么回事?

无思路中。。。。无思路中。。。。
手无意摸到机器底部(为了方便散热,我把该机放到架机上安装系统了),发现底部中间部份的点热,鄱过来检查,发现有几个盖子

拆下盖子来,散热会不会好一点呢,我找来十安螺丝刀,将两块盖子拆了下来,一块是硬盘的盖子,另一块是电源的盖子。用手摸硬盘,哇

烫死我了!!!!
看来硬盘也有问题了!!!
另找个风忘对着硬盘吹,再装系统,98%,还是不行,看来冷却风量不够。从台式机上拆下一个C4的风扇,接上电源用手拿住风扇紧靠在硬盘上,再一次安装系统~~94。95。96。97。98。99。100 OH YEAH!!!!
高兴极了(一手拿风扇,一边装系统的那个苦啊)
未装上盖子,把系统给装好了~风扇撤去,重新启动
进系统后硬盘有吱吱的响声(不影响运行),看是INTEL的芯片组,就给它装了IAA(居然装上了),重启后,不是那么响了。
搞定!
最后的检查:

把那块硬盘的盖子上涂了层硅胶,试机几小时,无异常。返给客户。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种配置装个98好了。

网友:
IAA 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
顶你个大头,真能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磁盘加速软件,提升硬盘性能.

网友:
这样都能想出如此的思路
我估计楼主已经和计算机合为一体了

网友:
我常用的方法:
把笔记本硬盘拆下来,在台式机上用转接卡GHOST后关机装回去,又快又方便.出问题的机会也少.

网友B:
这个方法对有些IBM X系列的机不行的
放回去根本就引导不了系统
得放同样是IBM上的机器上GHOST好了装回去才行的

网友:
牛!真是 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对有些IBM X系列的机不行的
放回去根本就引导不了系统
得放同样是IBM上的机器上GHOST好了装回去才行的

上下都有意思.

网友:
如果还是装不上系统的话,是不是就是硬件有问题了?跟内存有没有关系?

网友:
朋友,佩服你。你还真够能想办法的。给硬盘加硅胶,经典方法。学习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