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才看了一篇负电压的文章

楼主(2007-10-01):
刚才看了一篇负电压的文章,还不是很明白,参考点这个好理解,用波形理解的话就是说他们的方向不同是吗?我想问一下,既然是规定正电荷的流动方向为电源方向,电源的正电压输出的是正电荷呢还是负电荷呢?张先生的解释我看了比喻的非常恰切但是正电压难道就是正电荷流出吗?负电压就是负电荷(电子)流出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多看几遍下面的话:(能流出难道不能流入????)

电流规定为正电荷从正极流向负极。象水一样高处流向低处。
(当然,大多数实际情况是带负电荷电子流动,也就是电子从负极流向正极,相当于正的电荷从正极流向负极)

网友:
张先生你好

这个我还是能理解啊就是方向不同吗?但是我就一直弄不懂的是正电压难道是正电荷流出吗?正电荷好像不能移动吧,不要笑话啊

网友:
(当然,大多数实际情况是带负电荷电子流动,也就是电子从负极流向正极,相当于正的电荷从正极流向负极)

正电荷流动只是人为规定。

网友:
张先生能讲的具体点吗?

如果您嫌麻烦的话,您有这方面的说明的话贴上来就行啊,上学学的是规定正电荷的流动方向为电流方向,但是在实际电路中应该都是带负电的电子定向流动吧,不好意思啊基础没学好问过别人也都说的模棱两可,还请指点

网友:
既然规定是正电荷流动实际是负电荷流动,看作相反方向不就了了。正电荷往某个方向流,不久相当于负电荷沿相反的方向流。
不知道你还要看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怎么个让人说明白。

网友:
在电源的外部,电流的方向是从电源的极流向极。内部则从极流向极

(电子的移动也可看作正电荷的自由移动,所以有电流的方向和电子的移动方向相反)

网友:
谢谢张先生

我的意思是规定是正电荷的流动方向为正方向,但是+5v指出的方向实际是负电荷的方向是吗?这样的话我就理解了啊不好意思啊老是麻烦您啊,呵呵您老要是嫌麻烦了就不用回答了啊其实也不是很影响维修的就是心里憋的慌呵呵
  谢谢版主啊,电源的外部是正极流向负极,内部是负极流向正极我懂啊,我就是不明白正极流向负极这个电流方向是正电荷的方向还是负电荷的方向,(我知道在实际电路中是负电子流动的),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比如+5v那么他的方向和规定的正电荷的流动方向为电流方向是相符合的还是相反的呢?呵呵不要笑话啊

网友:
+5V是电压,谈不上流动的问题。
水库里的水,闸门不开没有水流,也有水压。电灯不装上不等于原来要连接灯泡的地方没有电压。

如果里面有电流流动(有电压不是一定有电流)那就可以看作电流从5V流向比5V电压低的地方或者从从高于5V的地方流入。真正流动的可能还是电子,方向与刚才说过的方向相反。

网友:
我明白了

谢谢张先生和版主我明白了,麻烦了,我刚才看了一个这个问题的贴子,忽然感觉很迷茫呵呵现在明白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学习精神是好的,但是我觉得你有些钻牛角尖了。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感觉还不是钻牛角尖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感觉还不是钻牛角尖啊呵呵,虽然弄不懂也可以搞维修,有很多基础理论不懂的但是维修水平也很高的,但是如果这个弄不懂会影响电路分析的啊,特别是负电源回路等,这是我的观点,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