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已修复)

楼主(2007-10-01):
370主板(南北桥在一起),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查PCI复位脚与W83697HF 28脚相连,测28脚电压为0V,又查W83697HF 12V供电只有3.0V,与这个脚相连的(已看不清上面数字)的电阻一端电压为3.0V,而另一端为12V(经查与电源黄线直通),在维修时,先换电阻(看不清数字),还是先换W83697HF呢?

网友:
先换IO了,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啊!!!又学到了些知识!!!

网友:
换了一个76X的电阻后(IO12V供电电路中的一个电阻),风枪加焊了IO,点亮

网友:
I/O 没换?

换了个小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
厉害!这种问题都被你找到了!

网友:
看来修每一块板都要很认真哦

网友:
28脚电压为0V 复位灯咋会亮呢

28脚电压为0V 复位灯咋会亮呢  复位灯亮说明有电压 我说的有问题吗

网友:
该问题确实要细心才发现的了搞维修就的有这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