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SPD没有内存是否能使用

楼主(2007-10-01):
内存SPD没有内存是否能使用,请各位高人指点
使用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3

网友:
如果是SD的内存不要可能会工作,但是DDR的以后的就不行了.

网友:
明天拿条好的试试看。拆了还能不能点亮。估计可能要点不亮的

网友:
要看你怎么点了。

网友:
学到很多.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SIS的主板不要SPD可以点亮 VIA和INTEL的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