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3种自己遇到的问题主板情况?

楼主(2007-10-01):
第1块:主板能加电,就是开不了机,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注板,发现CPU插座旁的供电三极管有烧焦现象{表现为主板三极管的背部有烧现象,有退皮现象},经测式,除主板外,其他设备都正常,问题应该出在这烧焦的三极管上了..
第2块:主板能加电,自检也自常,系统也可进,就是进系统几分钟后屏幕会自动黑掉,我注意观察了一下注板,发现也是CPU插座旁的供电电容也漏液现象,经测式,除主板外,其他设置都正常,问题会不会出在这地方..
第三块:主板能加电,开不了机,经测式,发现370CPU针脚有一根针歪了,后来才发现,好的CPU只要插上这主板上,都会有一个相同位置的针会歪,不解,因为是我自己的电脑,不到之处请大家说出来,谢谢了

网友:
1和2先解决找到的问题
3估计座子有问题,取下塑料盖,矫正簧片。

网友:
多半是座子卡住了什么!!!

网友:
第三个,很可能是CPU座内的弹簧斜了,打开塑料外盖校正就可以了.第一,二块你以看到问题就可以先斛决了看看.

网友:
LZ好象不是做芯片级维修的吧

网友:
1和2最后结果是主板问题,更换主板后问题解决...
原因我们这边都这样,只换不修,能修的(像上面1和2的主板),都没什么人会修,主板都是换的,这样才有利润,嗨 ,真想学一门手艺,,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应该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