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BIOS芯片,你用烙铁还是风枪

楼主(2007-10-01):
上BIOS芯片,你用烙铁还是风枪,用烙铁引脚不突出,本来就费事,有时芯片周围的,电解电容和PCI座还挨事,用风枪也困难,我换过两次,都出现没负位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会员0元2022-11-11 22:09

网友:
我平时都是用烙铁,你的焊工不好,焊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烙铁头够不着。。。。

网友:
我喜欢用风枪,很好吹的。

网友:
我也是用风枪吹下,焊上后要用放大镜台灯检查,再用烙铁补焊。

网友:
无所谓的,自己用着顺手的方法就可以。但是如果用风枪的话,一定要预先在焊盘上上足锡。以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
这问题前几天我也发过。。LZ没看吗?都解决了。。焊工一般的可以考虑用风枪吹下吹上。。焊工好的就用烙铁啊......

网友:
我是怎么弄也不行,多练

网友:
当然用风枪拉,很简单的.

网友:
用风枪要好些吧

网友:
风枪焊得黄黄的。烙铁拖起来多干净呀。刀头烙铁怎么会放不下去?

网友:
偶也是这样,但是对风枪的要求较高,一些劣质的风枪温控不准,上面的锡没融,背面就发黄了。

网友:
个人习惯。

网友:
还是做不好,焊点都在下放,烙铁怎么也不行,没治了

网友:
只要自己习惯,什么都可以,我习惯用风枪,一个字,快

网友:
当然是用风枪吹了,那个快啊

网友:
俺的相机马上回来了~
回头我做个教程来玩玩
我是用风枪下 然后把焊盘拖平
放上 风枪吹 温度达到了就可以看到一个脚一个脚的都连上了 非常漂亮

网友:
个人习惯而已
但我两种方法都用,用风枪操作不熟的话很易虚焊
我推荐自己改造工具,自制尖头铬铁
在维修过程我自己作很多工具,又省又好

网友:
等待13的教程了。。。。。。

网友:
用风枪!简单!!!

网友:
如果用烙铁的话,一般你们习惯你什么样的头

网友:
感觉风枪快啊 上不正还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