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学边修ATX电源....

楼主(2007-10-01):
从昨天到今天一直边找资料边修几个ATX电源,看的眼都花了终于全部修好了........学习的过程是痛苦的,收获的时候是幸福的.....嘿嘿

一台达硕P4电源,前几天朋友把机器抱来说开不了机啦,我一直的观点是电源坏了坚决不修来用,因为不敢保证修好后的纹波和保护等,很容易伤硬盘,所以就叫他去买了个长城的,把换下来的丢我这里了,以前我都是攒个几十个就卖给收废旧的了,昨天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修,于是就到处找ATX电源的原理和维修等方面的资料,边学边试,终于到早上的时候找到了毛病,就是因为使用时间长了,待机时候市电偏高把TL494N给烧坏了,其他的都没问题,换上就OK了,只是现在输出电压还有点高,12V的有13V多点,5V的有5.7左右.........

一台是航嘉350的,一启动就保护了,没有输出,但是可以触发,风扇要转一下才停.  依照资料上说的这种情况,高压整流,开关管,辅助电源都是好的.一般问题发生在低压整流管上或者在保护电路上,我找啊找啊,找了6个小时,(我真笨啊)终于找到了是339N一个输出连接的3级管B脚脱焊了.....(我就想不通了,这个电源应该是个名牌货了,但是PCB板子实在太垃圾,设计的线路也垃圾,好多都是一跟细细的过线,而且一焊就掉皮...唉....所以焊盘边上断一点点好难找啊)

其实学习也是快乐的啊,我都36岁了,学起来是吃力啊,哈哈,新手朋友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A:
电源有点看图的基础不是很难修,就是拆那几个带散热器的管子麻烦点,加上我使用吸锡器的技术差点,麻烦更大点。

网友B:
呵呵,我电源是不修的,因为两个电源真的便宜,旧的买一个最多也就三十块钱,

而且像变态的电源要修的概率太小了,,,

网友:
张先生好!
主要还是有点心虚,上面有300V的高压,一通电就觉得心虚,哈哈,还有就是一个熟悉板子上面元件位置的过程,我边学边修主要就是对着电路图一个一个对元件,再就是对了元件后找关于这个元件的参数.以前没修过这些,学过点电子技术课程,早忘记完了都是10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学了好久用吸锡,后来发现,必须有个够大功率的烙铁,搞点助焊剂一加热,把吸锡器抵在焊盘上先抽烙铁后吸锡,爽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电源是不修的,因为两个电源真的便宜,旧的买一个最多也就三十块钱,

而且像变态的电源要修的概率太小了,,,

哎呀,兄弟啊,观点错误啊,电源坏了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哦,修个电源收10~~20块钱,比你修块板子省时间也省脑筋啊,现在维修两点就是显示器和电源啊

变态的电源真的难修,我这一个台达的,好复杂啊,一边和我们的普通电源一样,焊盘那边全是贴片的.....电路和普通的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保护电路不同,我自己看不懂,找了10几个人了都修不好,可惜了,这东西有7~8斤重,用料那叫一个好啊

网友C:
电源有100多块以上的才值得修

网友:
电脑我一般是一修的,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叫客人换的,二手的50,全新的120以上

网友:
我的朋友专门修电源,他能修,可惜太远了。

网友:
修有修的好处
换有换的好处。
在大城市, 一般不是贵的电源没必要修。换一个电源赚的利润不比修少。或者口才好些赚更多。
在乡下小地方就不同了,有时候就是三五十块的电源也得修。换一个麻烦,费钱多。修的利润比换一个大得多。而且很赚名声

网友:
台达电源啊~~~~~~~~~~~~~5555555555555555555

我看见好东西用不了好郁闷啊

其实我说修电源好赚主要是讲投入和产出比啊,修一个收20块的,一般不会涉及到换开关管的啦,成本不超过5块钱
卖一个电源,成本一般在60到100之间,大约一个可以赚30到50元,但是不要忘记有质保的哦还有进货等,时间上优势

网友A:
台达电源是不错,我手里的那个几块钱收来我朋友修好的。电源分量是够大的,是我试机的专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达电源是不错,我手里的那个几块钱收来我朋友修好的。电源分量是够大的,是我试机的专用电源。

好东西啊,人家用的料基本上都是小日本原装的行货啊,呵呵,不好修的一个原因是电路比较复杂,还有个原因就是设计紧凑,好难测试啊,太挤了,下不了手

网友C:
好东西就是要把它修好。
象我这里,好的我都修。修好能卖70到100来块钱不定呢。看什么货色了。比如长城一般的修好我都卖70这样。

那些便宜的,稍麻烦一点的我就不理它了~~就算修好了,自己心里也寒碜~~小地方,人人都熟。以后再出问题就算不关我修的事,心里也不爽。
而且有的人可不管这些,他只知道是某某曾修过的~~现在又坏了~~~

网友:
没事修修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就是要把它修好。
象我这里,好的我都修。修好能卖70到100来块钱不定呢。看什么货色了。比如长城一般的修好我都卖70这样。

那些便宜的,稍麻烦一点的我就不理它了~~就算修好了,自己心里也寒碜~~小地 ...

在我们这里2手的没有修过的长城300P4一般也就卖个30块,其实维修也是门生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大部分人对于自己亲手组装的机器有感情宁可花30块钱修也不买人家的2手货,心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有100多块以上的才值得修

台达的电源就是花300也买不到啊,没卖的!都是美国进口的机器里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我们这里2手的没有修过的长城300P4一般也就卖个30块,其实维修也是门生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大部分人对于自己亲手组装的机器有感情宁可花30块钱修也不买人家的2手货,心理问题

我在乡下地方,不比大城市。
旧东西看货色,能卖多少钱在大城市要看口才、市场因素。
在乡下地方,主要看你为人的口碑。简单地说就是信誉了,但在乡下,口碑这个词很广义,包括你会不会做人等等,人家相不相信你,认不认可你。
象我在这小乡镇,几万人罢了。走在大街上,人家都认你是某某人,是某某人家的儿子。要是你平时稍行差踏错一点,不用多久,你就会发现在某个地方你的天空上是黑的。
我卖东西给别人,从来不搞假的或垃圾的东西,我可以卖贵,说明白就行。客户也可以要便宜,我照样帮买,但我肯定明确我是不负责任的,是你自己要的,我只是顺便帮你买一下。

网友:
作为一个维修者,一切都尽力而为,只要顾客愿意就得了.本人修过无数个电源,只要用料不是太生辟都能修好,而且成本非常便宜.绝对有利可图.

网友:
修不过,绝对修不过,尤其是进口的电源。我算是修怕了,还是换比较实际,旧的又可以称斤,一举多得,电源,电脑的心脏,心脏不好,还是换了能顶久一点

网友:
象电源这样的配件,一般情况都不修的,不是修不了的问题,主要还是客户不愿意花银子

网友E:
我有一电源,3.3V的橙色线输出却有1.8V,找了很久却没修好,请大家指点一下。上面有个TL494N。

网友:
我也准备试着学修电源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一般别人机子电源出问题
就让换
旧的扔在我这
闲了再修好
有些人省钱,不用的就再买出去
修好还是可以用的
我买给一个客户的二手,用了一年多了
现在还在用,现在他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处理

网友:
我这边的电脑城一般都是让你换,不帮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电源,3.3V的橙色线输出却有1.8V,找了很久却没修好,请大家指点一下。上面有个TL494N。

看下肖特二极管是否有异常(一般都在变压器后端)

网友:
电源,我修过几个,修一个爆一个,重要是个人技术太垃圾,个人认为电源,电流大,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点看图的基础不是很难修,就是拆那几个带散热器的管子麻烦点,加上我使用吸锡器的技术差点,麻烦更大点。

吸锡器大的焊点难吸开的彻底解决方法!!!!买个60瓦大烙铁!!买个特大号吸锡器!百吸百空!! 我试过电路板差点的连铜泊都吸掉!!

网友:
电源主要是不好拆,太紧凑了,个人觉得杂牌电源好修,航嘉钻版之类好好电源不好修,雷打坏的最烂整.

网友(2007-10-31):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学习,改天我也试着修一下,

网友:
日本货就是难搞,用好用修要修死人
奶奶滴就笔记本就跟别的拆法不一样,把我拆死鸟,头都晕了

网友:
象电源这样的配件,一般情况都不修的,不是修不了的问题,主要还是客户不愿意花银子

象电源这样的配件,一般情况都不修的,不是修不了的问题,主要还是客户不愿意花银子

网友:
电脑电源不般是没人修的,一是价不贵,二是没图纸造成维修难度增大,三是维修这东东没效益,维修不仔细的话得自己赔上配件,当然碰上好的电源那是肯定要留下的!

网友:
修几个好的拿来当直流电源用..搞点小试验什么的.蛮好的..输出的纯净.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把ATX开关电源的原理搞懂!显示器电源的原理也就差不多理解了!!!

网友:
修修也蛮赚钱的,可以换下了,修了在卖

网友:
一般看上去做工很不错的电源我才会去摆弄一下,呵呵

网友:
大家会修笔记本电池吗?

网友:
修电源倒是不难,也还划算,就是脏,特别是网吧里的电源,有一次一个网吧因变压器掉零线,烧了30多个电源,用了两天时间全部修好,收了700多元,灰尘扫出了1斤.

网友:
干维修这活,也就要有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了。废旧的东西没有干净的。

网友:
ATX电源 7500(配件)的带换:

7500可以带换:TL494N  TL393N。

网友:
一通百通,难在一通..

网友:
我倒觉得修电源挺易 , 比修主板,修硬盘易多了 . 隔行如隔山吧.

网友:
一般情况都不修的,不是修不了的问题,是怕花钱

网友:
修ATX电源,突然发生过爆破声音有过好几起,这会大吓一跳.
修电源要小心点,触发时离远点.

网友:
上次在家弄电源    倒霉搞的短路了   电容都爆掉了    吓了我一大跳    郁闷.............

网友:
一般的电源很好修啊,就那几个故障。

网友:
谁修过台达的电源,它里面的专用启动芯片(DNA1002D)的资料有没有?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2007-12-09):
电源有100多块以上的才值得修,本人也有同感!

网友:
修电源呢,如果是明显短路的,和爆电容的,就有心机修,不然的话查下494,393等IC的供电如果正常,换一块不得就不想再修了。因为电源的背面没有标元件符号,实在太难看它连到哪里去。。何况电脑店这里累积了那么多坏电源,看着压力挺大的。

网友:
前几天有一个网吧,要修电源可惜不会。郁闷

网友:
自己动手,但小心烧了主板什么的哦!

网友:
电源在电脑配件里算好修的啦。偶修好了不少,垃圾电源就不要修了,会坏你信誉。

网友:
我以前什么都不会修,就能把电源修好,现在就不同了饿

网友:
修就修好,换就换新的不要换旧的。是不是。

网友:
张老师说的对,那玩意中间的那几个加了散热片的东西是很难拆的,有的时候明显的看到脚断了,也拆不下来,板子的背面,有很多没有走线,而是直接用焊锡连接的,拆下来之后再连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连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