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7-10-01):
昨天朋友给我一块845映泰主板.不能上电.量测到3VSB电压没有.起电路是由两个电阻和一个4脚的电晶体组成,但将其都更换了也没有作用.而且此电晶体很烫.怀疑是其他地方短路引起.查到3VSB电压连接到I/O上面.但更换了也没有作用.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网友:
IO主板上面的W83627HF-AW

网友:
3.3VSB对地电阻是否为0?

网友:
3.3VSB对地电阻不为0.

网友:
3VSB对地多少?
从ATX9pin追线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主板已经修好了.问题是3VSB连接到一个二极管的正极上.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在网络芯片上.此电压给网络使用.应该起网络唤醒使用的.现在它对地短路了.拆掉网络芯片主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