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纯平开机绿灯亮  已修复

楼主(2007-10-01):
一个杂牌17纯平开机绿灯亮.黑屏.没有高压    行管集电极60几V      测7V灯丝电压只有3点几V .  CPU5V供电也只有3.几V   怀疑CPU供电有问题    不知思路对吗    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啦.........

   谢谢各位了!
  已经修复了 是灯丝滤波电容下边鼓了 更换后正常了 看来还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行管C极电源 60V,说明二次电源没工作  看升压管有无激励信号  没有查升压管G到B+OUT之间的电路  ,如无坏件,查IC有无输出,和IC的工作条件
灯丝3.5V是明显不正常的,查灯丝供电电容  和节能控三极管有无不良
PS: CPU的供电不正常,很可能导致灯丝供电异常的,因为控制灯丝供电的节能三极管是由CPU发出的控制信号  如CPU工作不正常,很可能会导致供电低的   查查从电源次级出来到稳压块再到CPU供电脚的电路有无明显不良  重点在稳压块  像7805

网友:
先谢谢了!
 二次电源是没有激励信号  4856六脚驱动信号0.74V  到C945B极 C极无输出 E极接地 测此管正常  0.74V是否偏低?
  4856八脚行驱动输出11.3几V 到行激励场管K2962G极 G极无电压 D极34V左右  查电路中间有一方块式103J电容 电容4856这边有11.3几V 那边无电压 测2962正常 把2962G极到电容端其他电阻断开 2962电容端还是无电压
不知该怎么办了  4856 12V供电正常  难道4856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数控CRT显示器,指示灯是由MCU控制的,只要指示灯绿灯常亮,说明MCU已经开始工作,怎么会测得MCU的供电+5V为3.XV呢?在判断MCU是已经开始工作时,可以从指示灯是否亮,是否开关有效,有无消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来辅助判断.
   同时行场IC的供电是由MCU控制的,如果MCU没有工作,则行场IC的供电脚是不会有+12V的电压的.你测一下HOUT和BOUT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CPU5V供电也只有3.几V, CPU肯定不会正常工作的! 看看是电源的问题还是7805 还是CPU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
  已经修复了 是灯丝滤波电容下边鼓了 更换后正常了 看来还是CPU供电问题  另外消磁继电器有动作的声音
  特别感谢小旭给的维修思路
  正常后显示器屏幕有斜纹  像是干扰 不知道有可能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绿灯没高压?行扫描电路没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