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无主供电........

楼主(2007-10-01):
一个杂牌主板,开机走FF.
上假负载供电1.45v正常,上CPU供电为0V.
PGA封装,CPU座子没问题,北桥不烫,请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电源块,其它地方的三极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打北桥AD 阻值。。。

网友:
请问什么是PWM????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先换换PWM芯片、场管。
如果换了还不行
把你的PWM芯片型号贴上来

网友:
你不懂什么是PWM。那就把CPU周围的地方照一个图片上来。
这里的师傅们很热心,会有人为你圈出来的

网友:
如果CPU短路了。不也可以造成测得供电电压为0

网友:
如果主板是P4主板的话.就是CPU角座的电压点有空焊.如果是AMD的CPU的话上CPU查看内存电压
VCORE都有可能.提供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