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在论坛里买的主板BGA钢网怎么用

楼主(2007-10-01):
我用的是锡膏可用风枪加热的时候锡珠聚堆,还有刚网用一次就变形了,谁有高招请指教,谢谢

网友:
风枪太烂

网友:
你不用锡膏啊,你用松香水啊,还有就是你要控制好温度啊

网友:
其它的都不烂,就是有种差的钢网不能用热风枪吹的,一吹就变形的

我买的也是这种,不过在买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所以这种差的钢网只能上锡珠

网友:
谢谢了有好的吗?我是说刚网

网友:
有没有不变形的呢~~~菜鸟,见笑了~~~

网友:
我的也是,好的钢网哪里有卖呢?

网友:
钢网一般用来定位放锡珠后拿下的,是不是? 之后在慢慢吹锡珠?

网友:
钢网一般用来定位放锡珠后拿下的,然后把BGA芯片倒放在餐巾纸上,再把餐巾纸放在锡炉的锡面上,加热,看戏珠都归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