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专贴

楼主(2007-10-02):
大家可以在本贴里发表关于键盘使用和维修的内容,
以后有关键盘问题的朋友们可以轻车熟路的找过来...

我先发几个IBM THINKPAD的组合键:

Fn+F3:关闭计算机显示器,保持黑屏
Fn+F4:让计算机处于待机方式
Fn+F12:将计算机置于休眠方式
按住Shift,然后再按NumLk(ScrLk),这样MJKLUIO789键则分别为0123456789了,/;p0为+-*/。要禁用数字小键盘,再重复一次Shift+NumLk

如何调节TrackPoint 的灵敏度
TrackPoint是很灵敏的,但因人而异,有人喜欢稍微用点力,有人喜欢轻快;这些可以更改TrackPoint的属性,调节灵敏度,具体步骤如下:
单击" 控制面板" 按钮打开" 鼠标属性" 窗口
单击TrackPoint 选项。
将位于TrackPoint 鼠标杆下的滑块移向重击或轻击。
单击应用。在" 鼠标属性" 窗口仍打开的情况下,测试TrackPoint 如何对新设置作出反应。 认为灵敏度合适后,请单击确定。

虽然ThinkPad 的键盘是优良的防水键盘,但因为大多数液体都是导电的,所以泼溅在键盘上的液体可能会引起大量短路,从而可能对计算机造成损坏。

网友:
不知道这个帖子的意义~
不可能去记每种键盘FN+XX=XXX
应该学会去看键盘上的标示符号!这个是永远不变的~

网友:
有道理。没中机器的键盘都有表示的。应该都可以看的懂。因为都有关各种符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