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捷40G硬盘不引导

楼主(2007-10-02):
该硬盘可分区,可格式化,装文件也可以,装上系统重启时就不能引导了,请大家帮我看看该怎样修复,多谢。

网友:
C分区有没有激活?先激活!

网友:
C盘要设置成活动分区,没设置当然不能引导...

网友:
同意楼上名位意见.活动分区才能够引导

网友:
经用FDISK查看已经激活C盘了,依我看是硬盘引导区有问题,就是不知怎样修复.

网友:
试下载DM957,全部是英文,也没有找到用哪一项,还要麻烦朋友们看看有没有中文版的,在哪里下载,在别的机子上考入DM957装回该机用光盘启动进入DM1,好象是出错了。如果0面0道1扇前部份损坏该怎样屏蔽,多谢。

网友:
您先用MHDD ERASE一下,在用DISKGEN分区,激活O区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硬盘引导区有问题

网友:
用diskgen软件将c盘激活即可

网友:
我想不是分区的问题,C分区有没有激活的可能性也比较小,是硬盘本身的问题,我有遇到过

最后是换了个新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C盘有坏道!

网友(2007-11-19):
我的硬盘也是这样,用PQ分区格式化不能引导,有DM分区格式化就可以用了。

网友:
PQ分区不能引导是你操作不对。在分C盘的时候直接用回车键确定就会这样。直接按回车在C盘前面会有一个几M的未分配扇区。正确的方法是用Tab键切换到确定那里再按回车,或是用鼠标点确定。

网友:
       你换跟数据线试试。
      昨天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硬盘可以分区。可以做系统。就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是可以装98,不能装NT系统吧,用XP安装盘(非GHOST盘)自带的 分区工具分区就可以引导了

网友:
用同样大小的好盘  整盘GHOST   然后在分区在装系统 就OK !

网友:
内存问题,我刚修过一块硕太克板子,装不上系统,安装正常,但就是不能进系统,98可以进,但死机,但换了内存一切正常

网友:
内存,电源均可引起反映在硬盘上的问题。如果这些没有问题,C盘已经激活,硬盘本身也没有问题可以用diskgen重写MBR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