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幕轻微抖动(以修复)

楼主(2007-10-02):
修一联想 LXM-WL19AH LCD
客户拿来的时候故障是。接信号 。屏幕正常显示5秒左右就不显示。但是绿灯一直亮。
怀疑是高压板问题。拆开发现。灯管接高压板的插座已经烧焦。
手上没现成的插头。
于是把插头去掉 ,把线直接焊到高压板接口处。
现在开机显示都没问题 。
就是屏幕轻微的抖动 。
请问是高压板有问题 。还是因为接口插座的事呢 。

问题是 。插口那没清理好,可能有轻微的打火。
清理干净。用绝缘胶封住。
测机。一切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线的电磁波干扰了信号线,试着调高刷新率看还抖不抖

网友:
焊接工艺不良

网友:
焊接时尽量把焊点做的圆润,避免出现尖端~
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尖端放电,做个尖端就好像多了条天线~

网友:
电磁干扰的原因, 有的时候信号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还没解决 。修好后再告诉各位。呵呵~!

网友:
学习了原来以为只有干扰才会抖没想到电源接口没清理干净也会这样

网友:
高压板接口除了要清理干净也要用绝缘胶封住才好,大家可以看到好的高压板接口处一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