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主板一插上电源就开机

楼主(2007-10-02):
各位好。我遇到一块七彩虹主板一插上电源就开机,该如何入手啊 ??????

网友:
先cmos放一下电,还有就是看一下绿色线的一个小3极管是不是击穿了,不行就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板上绿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拆ATX 14pin的电路

网友:
我觉得你把ATX电源座14脚上的线路跑通了就可以把故障解决了.

网友:
电源没问题,14脚也没短路

网友:
先看看BIOS设置,看看有没有设置成通电就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