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不是北桥虚焊了?

楼主(2007-10-02):
我的机子老是一开机就在那里报警.就像是内存没插好一样,刚开始以为是内存的原因,就多插了几次.谁知道故障依就.我就试着把北桥压了几下,再开机就好了.
老是要压北桥才能开机
请问北桥虚焊是不是得重新焊一遍啊..我米BGA工具啊..
原因

网友:
按你说的,应该就是北桥虚焊了。
没工具???
请先仔细查找一下坛子里各位高手发的手工做BGA的贴子

网友:
额...有位版主说可以加助焊剂.然后用850吹...可是温度怎么控制....应该打多少度才不会爆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