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烙铁的功率和焊锡丝规格的选择

楼主(2007-10-02):
维修主板选用多大功率的烙铁才合适?焊锡丝呢?要什么规格的焊锡丝才合适?要买工具了,请不惜赐教!

网友:
今天要买了,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烙铁?936?? 936是60W的吧
焊丝昨晚飞翔老大给我们说了种日本产的,叫什么来着~~晕,我忘了。80元一斤

网友:
刚在QQ群里问了。叫千助
飞翔老大说他正在用的

网友:
千住
日本的一个品牌~
飞翔 老孙他们用的都是这个~

网友:
请说:焊锡丝要多大的规格?0.6够不?

网友:
这个的看你的经济支持了,越好的就好.好与不好看你的使用技术如何了,

网友:
晕```````那么怎么都不懂啊?我是问要多粗的?修主板可以用很粗的吗?

网友:
个人认为0.6大小的可以啦。适合焊细小的贴片东西

网友:
焊锡丝与烙铁的工作温度需要匹配。锡铅焊锡丝的温度具体需要看合金成份,如有需要我可以提供温度相线图供大家参考。

线径的粗细则要根据元件的大小和焊接的工艺来选择。如果是拖焊,则不能选太细的,0.6mm左右会比较适合,如果太细那进锡就比较麻烦了,要推很多才行。如果是焊贴片电阻、电容或者补焊IC脚,可以选择细一些,0.3mm-0.5mm。具体可以因个人使用习惯进行调节。

另外,锡铅焊锡丝购买的时候要注意,因为单纯从外观是很难判断其含锡量有多少,一般商家告诉你的含锡量都不会很准确(以次充好?)。让商家拆开试焊那也不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从锡丝的价格和重量上面进行判断,另外就是买一些品牌较好的,还有就是先买小量回来试焊,通过观察焊台的温度来鉴别。一般来说,含锡量的检测都需要用化验分析的方法才能检测出来。

网友:
楼上回答的太棒了!!!!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2007-12-28):
有铅焊接.

焊台60W   锡丝选用有铅的 .6规格.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上几位讲的比较详细呀!

网友:
楼上几位讲的比较详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