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迈拓的40G薄盘开机检测出现乱码!!!!!

楼主(2007-10-02):
迈拓的40G薄盘开机检测出现乱码!!!!!
开机自检,硬盘出现乱码(参数显示N40P ),COMS也是
怎么弄啊?
硬盘

网友:
找修盘高手吧!这种盘有工具也比较难弄。

网友:
哦~~谢谢了~主要是迈拓的薄盘 老是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已经是第4块了。郁闷啊

网友:
用PC3K加在LDR后检查固件,把坏的固件写好多数都能认盘的,要是有坏道多在做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