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维修显示器的初次经历

楼主(2007-10-02):
这是我针对我上次的问题做个回复吧
上次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7224
首先谢谢论坛的各位热心朋友
接修的三台显示器修好两台,另一台因显像管问题和视放板缺少部件
暂时停止维修.针对这次问题做个总结,希望对和我一样的新手朋友有帮助
老鸟过,这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修显示器(上次有台显示器是电源问题,烧了一串电源部件更换后正常)
因为我是自学的这些东东,没有什么扎实的功底,所以修东西要比别人付出很多,要走很多弯路.
不过当修好一件东西时就有种成就感,或许有些人和我有一样的经历吧.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一定去专业系统的学习
说实话接时心里没有多少把握能修好,但客户是朋友的他说不限制我时间
我也就当做学习了,以后大家要是有这种机会不要错过啊,即使不挣钱也要修
转入正题吧:
首先对三台机上电检测工作状态
第一台:开机后有图像屏幕有点白还有点绿,有回扫线(我现在才知道叫回扫线,当时我叫白色亮线)关机时出现一个蓝色亮点.当时以为这台问题轻最好解决,其实这台问题是最麻烦的.
第二台:开机后屏幕直接是白的,有回扫线.无图像
第三台:开机后就听到继电器不停的吸合断开,屏没有任何反应.
以上就是接手后的大概问题
然后拆开两台,因为我没有图纸,只好对比着量元件,感觉有问题的就上网查资料(感觉网络真是的好东东,可以让人学很多东西.),检查了功率官,场管(这也是通过查资料才知道就叫场管的),然后开始拆尾板(也就是专业朋友叫的视放板吧),
然后发现第一台的视放板上,5V稳压管,和他相接的电阻因为过热把板子都烧的有点发黑,焊点脱焊.然后对其补焊,然后检测了上面的几个集成块.也没发现什么,就上电检测,发现问题有缓解但还是那样.
这时就转向第二台检测尾板,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当时头就点大了.因为从来没搞过真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然后就上电测电压吧.我是两台同时上电测. 这时有在论坛发贴求助大家了.大家说了很多,不过不好意思,这些朋友有的说的太专业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是小问题,但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而且说的有些元件的位置都不知道在那,汗!!
检测发现第一台和第二台电压有很大区别,现在两台都是坏的真不知道该参考那台了.
现在就考虑第一台会不会是视放电路的问题,下面就是主要的几个集成块替换来检测了,把第二台的四个块全取下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替换检测问题出在什么上面.我知道这样做很危险,问题在没有排除前这样做很可能会烧掉正常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来.结果经过检测发现都是好的,剩下的就是些二极官,三极官,稳压块,电容等,这下有点难了,考虑了一下就开始从电容检测,因为看到好多朋友说电容出问题就会出现回扫线.所以这次全部放在那几个160V1UF的无极性滤波电容上.替换检测还是没问题....头真的大了...然后有是到处找资料,也没找到什么..这时有出了个想法,把第一台的视放换到第二台上试试.(因为三台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挺方便).呵呵,结果奇迹出现了.第二台正常..
当时真的很高兴,就在我沮丧时,这个画面让我一下来了精神...
这下可以确定第二台问题出在视放板上.接下来就是认认真真的检测,两个视放板对比着检测,一个元件都不放过(我是不是很笨啊,没办法,笨人的笨办法)最后发现,和LM1269第10脚相连的一电阻脱焊了,这个电阻是对地的.这个不注意检查真的很难发现,赶紧补焊,然后装板,通电,一切正常,想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有把这个电阻断开,结果出现无图像,屏白色,有回扫线.看来就是这个小问题了.
接下来就以这台正常的显示器做对比来检测第一台.这次以第二台个部位电压做对比,测量后发现G2电压值过高,然后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调整G2电压和第二台一样.这时就发现朋友所说的G1(我真的很菜不知道G1是什么,现在知道了)也就是我说的负压不正常.然后检测110V.5V.12V.发现基本正常.检测时发现聚焦1(也就是我在那个贴子里说的白色线)是松动的,当时就想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引起关机时蓝色亮点的.当时就想换高压包,但是以前听别人说过有高压会打人还有点怕怕的,后来上网查了一下,看了一些朋友说的方法也就大胆尝试了一下,放电然后取下高压包,后来有觉得直接换包不好,就想到拿第二台的板子直接换到第一台上,结果上电后发现还是有蓝色亮点,这会问题确定了,肯定是出在显像管上了,然后检测第一块板是不是有问题,就换到第二台上,结果发现基本正常,颜色有点不正常,而且屏过亮,字体有点不清,这时就调整了高压包上的聚集1和2还有加速.然后通电开机一天,也没发现什么不正常.
这时就开始检测第三台,发现一个104J63的电容爆掉的,换上后上电,结果把一个470欧的电阻直接烧掉,都看到起火了.后来发现在电路上还有问题,现在缺少元件就放在那没修了,然把这个屏换到第一台上.
这次修好两台,使我对显示器的东东了解了很多,知道了一些基本的电压,比如,110V.12V.5V.G1.G2等.还要学的东东很多,希望以后还能得到大家帮助,不过也付出了一些,因为自己在一次测量时是带电的,结果不小心把视放板上的LM2469和LM1269给烧了.还有那个470欧的电阻.不过也没什么了,就当交学费了.希望有和我一样的新手朋友可要注意了哦.
以上就是本菜鸟的维修经历,希望大家不要笑我啊..
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帮助我们这些新人.其实有我们坛子里的高手很多
我也从他们的贴子里学了不少东东..
再次感谢为我们提供帮助的人~~~~~~~~~~~

网友:
我不修显示器,但欢迎象楼主一样写自己经验的文章。

网友(2007-11-02):
修好了,当然可贺,可你下次没有对比机器的时候怎么修?我开始修的时候是看书修的,修这东西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
好文,楼主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学习

网友:
LZ的经验写的还是不错的,刚开始修显示器肯定也是要一个过程的,没有人教的情况下,用对比法和替换法也是一个好方法。

有一点小建议就是你下次发这种长一点的帖子时中间做一下间隔,论坛的字体不大,从头看到尾,我眼睛都受不了,哈哈!!

还有一点建议,就是你手头有这三台同样的显示器,可以趁这个机会找找电路板上的IC资料,一并跑跑线路,最好能找到图纸。一次可以学到很多……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一样,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
摸石头过河  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