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发问题

楼主(2007-10-02):
手摸晶振后,才能触发,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这问题已经告诉了你,就是晶振问题了吗 或者你有天那水洗一下,再风枪吹一下OK

网友:
晶震两脚接触不良,可能虚焊.  更换咯

网友:
换晶振的滤波电容就OK了

网友:
换晶振、换谐振电容、杀南桥

网友:
应该是晶震问题,用手摸或用表笔触晶震,能触发,就是这个现象。维修中经常出现

网友:
换过晶振,能触发,但不读CPU,显示FF,手再摸晶振后又能读CPU,显示C1,怀疑南桥虚焊,压住南桥,用风枪吹一会后,现在手摸晶振都不能触发了?

网友:
32.768手摸会给它一个晶振电压.32.768晶振工作需要南桥给它一个电压(一般为Rtcrst).这个电压来自电池或者3VSB.(老主板不上电时是电池,上电时是3VSB,所以有些老主板电池没电会导致主板不上点,现在的主板是电池没电3VSB就自动使用)通过一个电晶体转给南桥.南桥再传给晶振.如果南桥有空焊可以量的出来.两个补偿电容坏也可以更换.但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那就是南桥给他的电压有问题.当然南桥可能坏,但我们先给考虑我最先说到的那个电压.以上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正在努力学习中,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晶休附近3V小电容也会影响,如果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