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通电会敲盘

楼主(2007-10-02):
ST40G硬盘通电会敲盘,电脑找不到硬盘,得怎么修,我打开盖看了一下敲盘地位置就是,磁头从盘中间往里面电机转心处敲,请问得从哪下手,有时候敲几下电机就停了,有时候把硬盘放斜的位置又不敲、况且有时候电机就不转,以前这块盘是坏道太多,但能检测到盘,今天闲着没事再拿出来研究一下,晕,找不到盘了

网友:
我以与见过同样问题,还没有修好,正在处理中

网友:
还有人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
换新的吧,估计没救了.

网友:
硬盘的固件不正常了吧,你没看看固件有没有错误,

网友:
更硬盘通电会敲盘

ST40G硬盘通电会敲盘,电脑找不到硬盘,得怎么修,我打开盖看了一下敲盘地位置就是,磁头从盘中间往里面电机转心处敲,请问得从哪下手,有时候敲几下电机就停了,有时候把硬盘放斜的位置又不敲、况且有时候电机就不转,以前这块盘是坏道太多,但能检测到盘,今天闲着没事再拿出来研究一下,晕,找不到盘了

换磁头吧

网友:
磁头应该没坏,发现背面一个大的蕊片发热高

网友:
换过吗?换了还热吗?

网友:
跟我的地一块硬盘一样,我的是迈拓的,高热的芯片是控制磁头的芯片,大多数情况下,这块硬盘已经玩了完,要换里面的磁头。并且还要换控制芯片,也就是那块高热芯片,同时在换之前,还要测量一下,3.3V电压正常否,同时提示注意的是从电源接头接入的那个四芯电线接口(12V ,GND,GND,5V)中的5V的接头是否扩孔,如果扩也而你又不注意的话,对不起下次还烧你的硬盘。电源还是要名牌的,接口的片子最好是铜的,不要铝片和铁片,真是一点都不能马虎

网友(2007-11-06):
我以与见过同样问题,还没有修好

网友:
基本上是没救了,换磁头的风险是很大的,而且开盘后,盘也用不了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