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提示BIOS故障

楼主(2007-10-02):
我有一块技嘉8IPE1000 REV1.0的主板.
之前偶尔有开不了机的现象.重插拨内存显卡就好了.

现在停了三天没开机.昨天开机后,直接出现
ward BOOtBlock BIOS v1.o
Copyright (c) 2000,Award Sofiware, Inc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
BIOS Auto-Recovering ........
然后自动重启,再重复这样.

我在网上查一下.有人说在硬盘里拷入BIOS文件.(我从官网上下载了8IPE1000.F12.)然后改名为8ipe1000.bin就可让恢复BIOS

可是经过我反复尝试,还是不行.如果拨下硬盘.电脑就提示找不到放BIOS文件的硬盘.插上硬盘就是上面信息一下重启了.

我还看到网上很多技嘉这个型号的用户遇上这个情况.

有高人帮助我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新资料!

网友:
二楼说的对不用编程器搞是没用的

网友:
那看来我只能拿去送修了???
这个板子的BOIS芯片好象还是直接烧在主板上的.
真麻烦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刷!

网友:
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编程器刷BIOS.

网友:
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用编程器刷BIOS.
有啊!就是挽BLOS!!

网友:
BIOS是焊死在板上的能搞下来刷吗?要带板刷的吧?

网友:
不用带板刷 把BIOS芯片吹下来 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