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059的奇怪触发现象。(已修复)

楼主(2007-10-02):
----------拿到手,该板子接上打电源后风扇转一下就不通电了 。打1.5VSB,3.3VSB,晶振波形,排针电压都没有异常现象。也没有ATX电源对地短路的现象。但是主板的14PIN没有5V的高电位,但是5V DUAL上却有了5V的电压,LPC47M584的IO上还有了S3,S4信号3.3V高电位。U22的17PIN(S3I),18PIN(EN )也有3.3V,5V的高电位。这两个现象再正常板子上是没有的 。怀疑产生5VDUAL的管子击穿导致,更换后故障依旧。U22也被更换过,还是一样。
----------已经没有思路,还请大家帮忙。
----------现谢谢了。

网友:
你只能问DREAM,估计只有他能帮到你.

网友:
东风破先生 现在在工厂吗?
什么工厂?
感觉说话专业了很多

网友:
期待MS高手的解答

网友:
-------------小弟在恩斯迈电子

网友:
-------------经过及天的折腾,这片板子还是那样:接上电源后风扇转一下就不通电了,5V DUAL上却有了5V的电压,LPC47M584的IO上还有了S3,S4信号3.3V高电位。于是就静下心来慢慢打点。把各个电压点的二极体都仔细的打了一边,对照OK板,终于发现了一个不大不大小的问题,辅助4PIN接口的12的二极体比正常的小了几十欧。于是就先拆了12V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打VCORE的MOS管子,也没有发现异常的现象。于是就查IC和驱动IC,对照OK板打二极体。并没有太大的收获,于是就选择全部更换。更换后,还是一样。于是就仔细查查与该12V相连的SMT的C,R。终于,查到了一个R58的一个小R阻值明显变大,比正常的大了100欧,于是更换该电阻。此板修复。
--------------事后大致思考了一下:应该是12V轻微短路,导致12V没有正常输出,风扇就没有转,但是其他的电压可能已经输出了一些,所以SB就已经工作了,发出了S3,S4信号,电路中转换了5VDUAL,所以导致了一开始对问题错误的判断。
--------------但是还想请高手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电阻变大,会导致12V的二极体偏小呢?这个电阻就是12V输出到3个驱动IC的供电脚上的电阻,应该是并联的。我根据公式算了一下,这个电阻变大,R总 也会稍微变大一点。而并没有变小。还请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一下,好专业呀,看不明白,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高手,这点小电阻也能让电源自我保护

网友:
:P

夜雨十三天 -10 骗分帖

网友:
难怪了~去恩斯迈了啊~
以后和老杨一样了啊~
貌似恩斯迈的待遇不怎么样,现在能透露一下工资吗?
在恩斯迈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和台湾方面接触的比较多~

网友:
"接上电源后风扇转一下就不通电了"

这种现象明显是电源保护了.所以除了待机电压有输出外,而其它主供电停止输出.又何必查开机这部分?

至于你说的12V阻值偏低不是主要原因,你换电阻后,阻值正常了吗?有不少一样的好板子,阻值也会有偏差的。

个人认为,可能是驱动芯片软击穿,过流造成限流电阻的阻值增大。你换新的驱动芯片以后,由于芯片的工作条件未满足,而自身产生了保护。换电阻以后,达到子其工作的条件。所以正常了。

网友:
这才叫专业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