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10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7-10-02):
诊断卡代码只到C1,reset短接代码在C1-DF-D3跳变,代码静止在D3,诊断卡只亮CLK和+3.3v/-5.5v,(RESET/OSC/+12V/-12V灯不亮),CPU电压为1.67(速龙),内存DDR2.5v正常,好象主板没有复位,电压也不正常+-12v.

网友:
想问问各路朋友该查些什么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 也是这样  应该是到内存过不去
但复位也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写错了?810的板上DDR内存见过,上速龙的CPU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你的板复位正常,不复位的话根本跑不到D3,D3是内存不过,如果真如你所说上的是DDR的内存,那就检查内存的7脚供电,1脚VTT 检查6个时钟,实在不行打值看看吧。
   顺便说一下,你的诊断卡德金手指该用橡皮擦擦了,或者你的卡不正常。